solo 260A能改用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0-02-10):
新买的260A没飞几天尾电机就坏了。这小飞机能像4#3B那样改用无刷电机吗?

网友:
很想知道LZ的尾电机是怎样坏了,不过这个尾电机只是6MM的空心杯电机,很多三通的玩具小直升机就是用它做尾电机的,应该能通用。
在国外的论坛上看到有把MSR改了无刷电机,但是改装的费用肯定不便宜,购换N个260A的有刷电机,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改无刷电机。

网友:
260改无刷不如直接买CB100了

网友:
是怎么坏的啊 ,不是说很耐摔么

网友:
耐摔和挂电机基本可以看作2回事。。。

要改的话,得配有刷无刷转换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这个绝对150块以上了,还是只有尾电机改了,如果都改,就超300。
所以改无刷总价= 500+300=800还不如cb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而且听说,波音公司最新的波音777梦幻飞机用的也是XXD的无刷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