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对电池伤害到底多大?

楼主(2010-02-10):
经常,当晚把一堆电池都充满了电(每组单片4.20)准备次日爽飞。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合适,也许是急事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原因没法去飞,有时候这一耽搁就过了2-3天,也有3-5天甚至更长,应该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只是我。大伙儿都遇到过吧,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做的呢?这样的做法到底对电池的损害有多大?这样的情况最大期限在哪个范围内对电池安全些呢?

网友:
貌似几天没关系~~~

网友:
哈哈,这事儿俺常干。

充好点的电池,连续放2、3月的都有。

到现在,最早的一块电池,距今至少2.5年的一块3S,还好好的。

当然,现在已经养成了放电的好习惯了~

网友:
我也是,自从4天前充好电以后一直没法去飞,这个着急啊,按说1个星期应该没事的

网友:
我顶多隔半天。呵呵

网友:
1星期问题还是不大的

网友:
两三天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累积效应。

网友:
 我习惯不好,还懒...电池都好好的!

网友A:
短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把电池冷藏起来效果好

你可以看电池的说明书上,如果需要长期保存(1-3月,甚至更多),请把电池放电至3.8V,并保存于低温干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把电池冷藏起来效果好

你可以看电池的说明书上,如果需要长期保存(1-3月,甚至更多),请把电池放电至3.8V,并保存于低温干燥的地方

网友:
这就好比橡皮筋,拉到最大后,如果长时间不送开,弹性就会渐渐变小,如果经常这么做,橡皮筋会很容易失去弹性的,对于电池来说,一个道理,经常充满电不用,会发现电池越来越没力

网友(2010-04-10):
 ~得改我的习惯了~不然电池都要OVER了~

网友:
反正电池也不贵,不好用了改固定翼上,一样用

网友:
患得患失...
施主`你被电池玩了.....

网友:
电池理论是三个月充完不用也没事,但理论始终是理论,还是建议飞不了就把电池放到3.8V左右,这样对银子也好啊

网友B:
锂电池;②有机电解质锂电池;③无机非水电解质锂电池;④固体电解质锂电池;⑤锂水电池。锂电池的优点是单体电池电压高,比能量大,储存寿命长(可达10年),高低温性能好,可在-40~150℃使用。缺点是价格昂贵,安全性不高。另外电压滞后和安全问题尚待改善。近年来大力发展动力电池和新的正极材料的出现,特别是磷酸亚铁锂材料的发展,对锂电发展有很大帮助。
一兩个月是沒有問题的!

网友C:
动力lipo电池满电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

网友D:
谢谢老师们的回帖,学习了!

网友E:
没事的,我经常冲了电放了4 5天才去飞

网友F:
我以前就有一组锂电是因为满电放置时间过长,好像是三四个月吧,最后大肚报废。但另外一组不同牌子的也是充满电存放相同时间却啥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