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尾巴跳动和旋转。

楼主(2010-02-10):
想请教一下我的500(新机)悬停的时候尾巴总是左右跳动(不是抖动),大概1秒钟跳动一下,一般是左右,是什么原因,另外为什么对尾悬停的时候,经过半分钟左右,尾巴会自动向右旋转50-60度,需要不停的修正尾巴方向,我用的是750+DS620。

网友A:
排除干扰,检查陀螺减震及陀螺线是否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