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必须用六通遥控器在模拟器上玩直升机?

楼主(2010-02-10):
我手头的控是T9S。不会设置六通。所以从aeroflight开始到凤凰一直用4通(固定翼PPM模式)来玩。半年了似乎也像模像样的会翻跟头了。不知以后买了真机后是否还可以这样用固定翼模式来玩真机。
另外凤凰中的head lock模式是否就是锁尾模式?怎么老外叫作“锁头”呢?有些直升机,比如ESKY的honeybee 2默认就不是锁尾的。飞起来就好像飞固定翼一样可以不打尾舵,直接利用副翼转弯。真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四通也能玩

网友:
不是这样的
模拟器里的通道一般是默认设定好的,飞真机的话没有6通是飞不了的,直升机十字盘需要混控,非锁尾模式的直升机可以和固定翼一样转弯,因为尾巴会产生风标效应,但开了锁尾模式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