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升机水平前进后退与前翻后翻如何操作????

楼主(2010-02-10):
1.请问直升机水平(保持高度不变)前进后退与前翻后翻的遥控器操作有和区别????

2.在遥控器上的设置有何不同????

3.十字盘的动作和桨叶的动作有何不同????

4.还有其它的不同吗????

我是菜鸟,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网友A:
1、前翻后翻比前进后退打的舵量多
2、翻过来,转速要更高,螺距要正反

网友:
油动固定翼玩家迅速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翻后翻比前进后退打的舵量多
2、翻过来,转速要更高,螺距要正反

请问“stuchuan”兄,是不是把前进拉杆拉到最顶端,直升飞机就会快速的向前打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赶快装个模拟器体验下吧,随便炸不用修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模拟器

网友:
模拟吧~~或者LAMA最适合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