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升机水平左移右移与左翻右翻如何操作????

楼主(2010-02-10):
1.请问直升机水平(保持高度不变)左移右移与左翻右翻的遥控器操作有和区别????

2.在遥控器上的设置有何不同????

3.十字盘的动作和桨叶的动作有何不同????

4.还有其它的不同吗????

我是菜鸟,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感觉一下,对飞行大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感觉一下,对飞行大有帮助

“126P”兄给我推荐个好点的模拟器吧????香港固朗KDS450套机配的“KDS-6 通道 2.4GHZ 遥控器”能用模拟器吗????

网友:
FMS模拟器也可以啊

网友:
我现在用《凤凰》和G3.5.KDS的控没用过所以不好说。你可以到各个版块看看,肯定有益处,先别急着下手,否则会后悔的,大家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模拟器上瞎掰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