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油门曲线。

楼主(2010-02-10):
油门曲线横坐标有5个点,其中第1点、第3点和第5点是不是分别代表
遥控器
上升下降拉杆最下方的点、中间的点和最上方的点????
我是菜鸟,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楼主:
原帖由
营口烟头
于 2010-2-10 20:00 发表
对
谢谢啦!*^_^*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一同学习了 。

网友B:
1点数值加3点数值除2等于第2点数值,第2点数值加第4点数值除2等于第3点数值.第3点数值加第5点除2等于第4点.
例如假设1点数值为0,第3点数值为30,那么第2点就为15.
然后算地3点的数据.....第一点15加45除2等于第2点的数值30,所以第3点为45.
之后算第4点的数据....第2点的30加上60除以2等于第3点数值45...所以第4点为60...
以此类推`````````第5点就能算出来了

网友B:
我的尾巴老是很敏捷,我调不好又谁帮下我我用的是垃圾T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