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首炸,发帖又失败,倒霉....

楼主(2010-02-10):
刚刚写了一堆,都没了....

今天500倒飞的时候突然自旋,故炸鸡,首炸,可惜

其实之前就有些问题,就是开3D尾巴会逆时针转,不是很快,我也没仔细检查,就上天了,

尾巴是401+ds620,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炸下来后,尾舵机正常,尾推正常,(没有检查陀螺!现在才想起来,飞机不在家里)

...先发,再贴图,要不又没了....

楼主:
....

炸之前...

炸之前...

楼主:
损失:大奖,510齿轮*3,主轴,底板,前传动齿轮.
最可惜的是ace电池,4个循环的 有点变形,但是电压正常,无发热.还能用吗 ?

网友:
只要电池不破裂没问题.

网友A:
这么巧,我也炸了500

损失 大桨 大齿盘 脚架 510*1 尾横轴 尾旋翼 尾管  我是错舵  导致飞机向我飞来 当时飞机就在近距离飞  本能反应 让飞直接撞墙

网友:
小炸啦。。。
倒飞之前,一定耐心检查鸡鸡,调试鸡鸡

我第一次倒飞,很兴奋,连翻几次,掉转速,不锁尾,炸,电池强制报废,惨~

网友:
后来检查结果才发现,转速没有开到90%。。。。一点点疏忽,量成炸鸡。
几百块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失 大桨 大齿盘 脚架 510*1 尾横轴 尾旋翼 尾管  我是错舵  导致飞机向我飞来 当时飞机就在近距离飞  本能反应 让飞直接撞墙
该打死灾制减小损失

网友:
今天 我500 也炸了一下 3D 模式中还好 在低空 悬停 突然飞机前翻 炸机 回家一查 升降舵机 舵机臂螺丝松了   好在运气好 就吧碳浆炸坏了  其他 一点事都没

网友B:
问问,是不是尾管夹不紧,飞的时候伸出来了?esp轴传,尾管一出来一些,传动轴就够不着了
没有飞过500esp,山寨pro我倒是遇到过这个郁闷的问题,自旋了两次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所在。

网友:
大家炸,才是真的炸

网友C:
炸了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并能够解决的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是不是尾管夹不紧,飞的时候伸出来了?esp轴传,尾管一出来一些,传动轴就够不着了
没有飞过500esp,山寨pro我倒是遇到过这个郁闷的问题,自旋了两次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所在。

尾管紧的不得了,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了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并能够解决的话,值

现在就是不知道 ,才郁闷啊 ....

网友:
500炸了损失大咯~~ 还是450好玩~

网友:
安慰一下

楼主:
继续寻求自旋答 案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答疑中

楼主:
没配件,春节不能飞500了,只能飞450

网友D:
我的500也是第一次开IDEL就把大齿给扫光了。。还好。。掉下来只是10米高。。等熄火降落。。只是损失大齿。。其它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500也是第一次开IDEL就把大齿给扫光了。。还好。。掉下来只是10米高。。等熄火降落。。只是损失大齿。。其它都问题。。

我是突然自旋,奇怪,尾推,舵机,陀螺都正常
后来发现尾桨夹其中一个螺丝松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不过另一边螺丝紧的也是会摇晃,就是没那么大。

网友:
听听原因,借鉴一下。

网友:
我的600去年10月份买的,什么都飞过了,就是到现在还没炸过呢。450倒是炸了不少

网友:
开3D尾巴逆时针转,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陀螺仪和尾舵机

网友E:
你不会开成非锁尾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开成非锁尾模式吧

没有,之前飞一直都很好.

网友F:
高手来解答了

楼主不会倒飞,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会倒飞,鉴定完毕

哈哈 我不会难道你会

楼主:
配件一会就到了,不过都下雨

网友:
 炸机快乐 不倒霉 不倒霉 楼主加油 支持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突然自旋,奇怪,尾推,舵机,陀螺都正常
后来发现尾桨夹其中一个螺丝松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不过另一边螺丝紧的也是会摇晃,就是没那么大。

突然自旋我也觉得是尾舵的问题,可能是滑块不顺畅,卡住了或者螺丝松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突然自旋我也觉得是尾舵的问题,可能是滑块不顺畅,卡住了或者螺丝松了等等。。。。

顺的不得了,尾推,
这次炸了尾巴没有着地,所以一点事没有.
等修好了再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