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 请前辈们帮帮我!!!!!!!

楼主(2010-02-10):
在这里先感谢各位前辈能看我的帖子!!谢谢!! 我的飞机是500ESP 控是DSX7 我的500在悬停的时候 油门中点是60% 我再一推油门 飞机的尾巴向右横抖一下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我应该怎么调啊 谢谢啦!!!!祝各位前辈春节快乐!!

网友:
60有点低了,普通模式急推油,尾巴有点甩是正常的.

楼主:
也不是很急推都摔 我现在油门中点已经到72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一同学习 。

网友:
如果是500esp原配电机电调的话,我的jr控在70%的油门位置 为2100转..这是说明书要求的悬停转数
第2个问题肯定是正常的..但可通过感度 尾中立点来调整 甩的少一点.  只要3d模式下锁得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先感谢各位前辈能看我的帖子!!谢谢!! 我的飞机是500ESP 控是DSX7 我的500在悬停的时候 油门中点是60% 我再一推油门 飞机的尾巴向右横抖一下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我应该怎么调啊 谢谢啦!!!!祝各位前辈 ...

把油门中间点调到80%-85%再试一下。应该有改善。500本身 喜欢高旋翼头转速所以你试一下如有问题在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很急推都摔 我现在油门中点已经到72了 还是不行
           油门行程!??

网友:
陀螺仪感度

网友:
油门、螺距的配合。有几位高手建议500的悬停螺距不要太高,4~4.5即可。千红老大给我的建议是:中点螺距+3.8(接近4,略低一点),油门82%,很好飞。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我试一下 我想再问一下我的遥控是DXS7 我的陀螺仪敏感度怎么调啊 在哪一项里面啊 谢谢le

网友:
邮门太低了,500飞机对螺距的要求比450低,中点时可以设到邮门75%,螺距4.5度

网友:
看看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不是很顺滑。如果很顺滑那就是陀螺和尾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
请lz给出油门和螺距曲线以及陀螺仪感度
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2010-03-30):
尾抖的时候,大桨转速过低,使得尾桨的桨效不足。适当提高油门曲线,再加大陀螺感度。LZ用什么陀螺?配置写清楚点嘛。低点,中点,高点,这三个位置的大桨桨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