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油

楼主(2010-02-10):
甲醇机每次灭机后,都得上事后油?? 我的50元机子,放了一天,第二天拨的时候,觉得有点沉,拨不起来了。油是自配的4:1素油。

网友:
那就用点事前油吧。

网友:
这个跟事后烟有关系么?

网友:
"第二天拨的时候,觉得有点沉,拨不起来了"是天冷了,蓖麻油结起来了,现在天冷了,引擎用火烤一下,就很好起动的

网友:
应该是蓖麻油的残留的比较多的原因 比如缸筒里和排气管里 飞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什么叫事后油!避孕?

网友:
事后油主要是防锈,我一般只在很长时间不飞的时候才用。
另外,除非LZ是烧的自配油,否则不会有蓖麻油残留的问题,因为现在成品油里根本没有蓖麻油。

网友:
事后油,没听说过,只知道每次将剩余的油全部用完,以保证下一次启动时正常!!!

网友:
事后油是防止油中的硝基腐蚀引擎,防止引擎生锈的!!

网友:
只听说过油车用事后油,船都没有

网友A:
船当然没有…因为船每次跑完都会爆开引擎清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船当然没有…因为船每次跑完都会爆开引擎清洗的

哇!整天都拆机,那么船机不是很快挂?

网友:
空模引擎不加事后油的吗???我的油车玩后都要加7滴左右事后油,让发动机空转5秒左右

网友:
名堂真多,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事后油。我用国产Txx牌的30%直机燃油玩1/8越野车,3年前一次在沙土地面跑完3箱油以后,整车没做任何保养,直接扔在地下室。时隔3年后,给车子充好电,加满油,5分钟之内便启动了引擎,稍作检查没有看到排出一滴黑油。同样扔了两三年的飞机引擎也是加油一打就着。事后油在我看来就是个噱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整天都拆机,那么船机不是很快挂?

不会吖…就因为这样…都很耐用

网友:
板凳说错了,蓖麻油可以在非常低的温度下仍然保持流动性!
LZ,你的油里面有没有硝基甲烷?如果没有,就不需要用事后油!
如果有,每次飞完回家前在化油器里滴个4~5滴,然后再盘下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