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0-02-10):
小弟刚入门 大家对无副翼感觉很热情 不知干嘛用的 请指教  好的话也入一套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无副翼旋翼头首先很漂亮;再者就是旋翼头机构简化,根据大家现在已换装后的说法是变得比以前更灵活;最还因为减少了零件机构,好像可以降低炸机成本。 感觉优点不少,就是投资不小啊 ,有米就上吧:loveliness: 。

网友A:
如果说降低炸鸡成本是不可能的,一套无副翼系统,减掉平衡仪的价钱剩下的比买一套有副翼的旋翼头还贵,只是还没普及,以后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降低炸鸡成本是不可能的,一套无副翼系统,减掉平衡仪的价钱剩下的比买一套有副翼的旋翼头还贵,只是还没普及,以后不好说

怎么可能无副翼旋翼头比有副翼的还贵呢。。。无副翼贵就贵在3轴陀螺上。至于炸鸡成本,据说无副翼炸鸡很容易伤舵机。

网友B:
谨慎些吧。。我的刚刚出问题 正在联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谨慎些吧。。我的刚刚出问题 正在联系解决。。
怎么炸的?兄弟说二句吧,我的3G近日要升空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空中 抽筋  谁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十字盘 乱动 飞机抽筋 就这么炸了。。。真是不爽啊? 一头雾水。。。

网友:
无副翼舵机是和大桨直连的了,炸机很伤舵机,最好祈祷是断舵臂而不是伤舵机内脏吧

网友:
以后普及就好了,现在先让他们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中 抽筋  谁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十字盘 乱动 飞机抽筋 就这么炸了。。。真是不爽啊? 一头雾水。。。
什么配置,说不定是电调内置BEC供电不足,3G不停作修正,吃电会较凶,有人用了JR的15ooMA接受电也炸了,是电压下降3G不正常工作引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原装yt 60a   电压输出到6.0v   刚飞没一分钟啊。。电压不会那么快下的。。而且之前没出问题的时候我都飞5分钟安全降落了。。。电压到3.7v  没事啊。。。难道我那天天气冷? 零下3度左右也不至于的吧?? 郁闷中啊。。还遇到个 不礼貌的模友。。。在质量评估版块和我叫板  这是让我气愤啊。。

网友:
俺的V-BAR,在电压降低时也会性冲动

网友:
我那没到那级别。。所以只能看看。。

网友D:
个人感觉,无副翼就像自动挡,把一些本来改手动操作的东西交给了电子设备,而有副翼的就像是手动挡,本人偏向手动挡的,有驾驶快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无副翼就像自动挡,把一些本来改手动操作的东西交给了电子设备,而有副翼的就像是手动挡,本人偏向手动挡的,有驾驶快感。。。

经过鉴定你对旋翼头原理不了解。

网友E:
昨天想再次对3g做了调整后,这次有了新的重大发现,现在把舵机打到底2边,过几秒钟,舵机会往回跳1/3,而且接了尾舵的3g我还发现,升降自己会往前运动是慢慢的降下去再升起来再降下去好几次,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把尾舵拆了换611后就没有这个情况,斜盘变动时飞机在我桌子上,并没有碰到飞机。晕死了3G怎么这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想再次对3g做了调整后,这次有了新的重大发现,现在把舵机打到底2边,过几秒钟,舵机会往回跳1/3,而且接了尾舵的3g我还发现,升降自己会往前运动是慢慢的降下去再升起来再降下去好几次,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
没飞就能把我吓个半死,你说的情况实在是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想再次对3g做了调整后,这次有了新的重大发现,现在把舵机打到底2边,过几秒钟,舵机会往回跳1/3,而且接了尾舵的3g我还发现,升降自己会往前运动是慢慢的降下去再升起来再降下去好几次,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

尾舵反应是正常的,内目消息是说,这是新的控制环路,在我的机机上也是这样,锁的非常的好,你的升降会往前,你可能要检查你的舵机
目前3g使用起来我非常的满意。

网友:
普及估计是不可能的,杠杆原理我想大家都懂吧,现在把杠杆去掉,想想会怎么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