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2.4 6通道接收 直机陀螺感度线应该接哪里?

楼主(2010-02-10):
请教!!!JR 2.4 6通道接收 直机陀螺感度线应该接哪里? 陀螺的说明都是接AUX2 但是6通道只有AUX1接螺距 感度我现在接在GEAR通道 感觉也能飞 可以吗??求教了!

网友A:
用第5通道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 接到GRAR后 调整 感度 还是空里面的感度调整项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调整5通道的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