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有360度不等分的算法呢?

楼主(2010-02-10):
或者讨论讨论?

如果360度碰上 7 度啊。。 11度啊。。 之类的。。 就除不尽了。。 高级的设备上是如何做到均分的呢?
比如solidworks 阵列 环形阵列七个点 怎么做到均分ok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那您有想法么? 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在一个平面上的话 还好说。。 可在360度上就不大好说了。。。

主要是均分的数量越接近360度 误差越大。。。 不过这个情况很极端 就是想知道知道

网友:
度后面还有分和秒啊,应该是越分的细误差越小吧

楼主:
问题就是算法了。。。

网友:
算法就是除法,主要就是看你需要的精度了,业余的到分已经很精确了

网友:
我是用cad解决的。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结果

结果

网友:
使用圆周等分系数表来算。

网友:
不需要输入角度。填充角度360度,项目总数n,角度自动生成。

楼主:
我想知道算法 因为想做数控分度头 呵呵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不会,一同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认为就是除法,360° /7 = 5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
不就得了,就是个算术题嘛

网友:
普通几机机能做到秒么?

网友:
不知道数控如何实现,也不知道分度头如何控制。
如果用只支持整数的CPU作高精度除法,可以做定点小数运算。
不查资料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了。。。其他的复杂软件实现也可以弄出来。

比如要精确到分,可以(360*60)/7,秒就是360*60*60/7.反正就是数字游戏。

至于什么用只有加法和乘法的处理器算除法之类应该也很基本的问题,虽然俺一下子搞不定。

楼主:
en .我也是没事 想做个数控分度头 用一个伺服带一个1:66 的减速机。
用单片机控制,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误差上。
不过自己用 尽量避开这些除不尽的应该也行? 看似也不是什么非常简单的事儿 呵呵

网友:
除法肯定不难,误差也肯定会有,只要在自己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就行了,软件,计算机可以算到小数点以后N位但是机器做不出来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算是能算出来,但放到设备上不见得能执行。

网友:
随便什么软件,做一个正七边形不就行了..?

网友:
有意思的话题:用除法,除不尽,怎么办,填余数。求精度,有小数。

楼主:
老申劳神 我就是想知道软件怎么算的 呵呵那几个相较点的绝对值。
误差肯定有,就是想尽量正确。
我现在是一个 1:60的 减速机(还是1:66来的忘了) ;
伺服的脉冲数是 4000, 减速机是1:60.那么减速机转一圈的脉冲数为 240000; 下面为360度被不同等分后旋转一圈最后误差的脉冲数
度数--->1 误差脉冲---> 0
度数--->2 误差脉冲---> 0
度数--->3 误差脉冲---> 0
度数--->4 误差脉冲---> 0
度数--->5 误差脉冲---> 0
度数--->6 误差脉冲---> 0
度数--->7 误差脉冲---> -2
度数--->8 误差脉冲---> 0
度数--->9 误差脉冲---> -3
度数--->10 误差脉冲---> 0
度数--->11 误差脉冲---> 2
度数--->12 误差脉冲---> 0
度数--->13 误差脉冲---> -6
度数--->14 误差脉冲---> -2
度数--->15 误差脉冲---> 0
度数--->16 误差脉冲---> 0
度数--->17 误差脉冲---> -6
度数--->18 误差脉冲---> 6
度数--->19 误差脉冲---> -8
度数--->20 误差脉冲---> 0
度数--->21 误差脉冲---> -9
度数--->22 误差脉冲---> 2
度数--->23 误差脉冲---> -5
度数--->24 误差脉冲---> 0
度数--->25 误差脉冲---> 0
度数--->26 误差脉冲---> -6
度数--->27 误差脉冲---> -3
度数--->28 误差脉冲---> 12
度数--->29 误差脉冲---> -4
度数--->30 误差脉冲---> 0
度数--->31 误差脉冲---> -2
度数--->32 误差脉冲---> 0
度数--->33 误差脉冲---> -9
度数--->34 误差脉冲---> -6
度数--->35 误差脉冲---> 5
度数--->36 误差脉冲---> -12
度数--->37 误差脉冲---> 18
度数--->38 误差脉冲---> -8
度数--->39 误差脉冲---> -6
度数--->40 误差脉冲---> 0
度数--->41 误差脉冲---> -14
度数--->42 误差脉冲---> 12
度数--->43 误差脉冲---> 17
度数--->44 误差脉冲---> -20
度数--->45 误差脉冲---> 15
度数--->46 误差脉冲---> 18
度数--->47 误差脉冲---> 18
度数--->48 误差脉冲---> 0
度数--->49 误差脉冲---> -2
度数--->50 误差脉冲---> 0
度数--->51 误差脉冲---> -6
度数--->52 误差脉冲---> 20
度数--->53 误差脉冲---> 16
度数--->54 误差脉冲---> 24
度数--->55 误差脉冲---> -20
度数--->56 误差脉冲---> -16
度数--->57 误差脉冲---> -27
度数--->58 误差脉冲---> -4
度数--->59 误差脉冲---> -12
度数--->60 误差脉冲---> 0
度数--->61 误差脉冲---> 26
度数--->62 误差脉冲---> -2
度数--->63 误差脉冲---> -30
度数--->64 误差脉冲---> 0
度数--->65 误差脉冲---> 20
度数--->66 误差脉冲---> 24
度数--->67 误差脉冲---> 6
度数--->68 误差脉冲---> 28
度数--->69 误差脉冲---> 18
度数--->70 误差脉冲---> -30
度数--->71 误差脉冲---> 20
度数--->72 误差脉冲---> 24
度数--->73 误差脉冲---> -24
度数--->74 误差脉冲---> 18
度数--->75 误差脉冲---> 0
度数--->76 误差脉冲---> -8
度数--->77 误差脉冲---> -9
度数--->78 误差脉冲---> -6
度数--->79 误差脉冲---> -2
度数--->80 误差脉冲---> 0
度数--->81 误差脉冲---> -3
度数--->82 误差脉冲---> -14
度数--->83 误差脉冲---> -36
度数--->84 误差脉冲---> 12
度数--->85 误差脉冲---> -40
度数--->86 误差脉冲---> -26
度数--->87 误差脉冲---> -33
度数--->88 误差脉冲---> 24
度数--->89 误差脉冲---> -33
度数--->90 误差脉冲---> -30
度数--->91 误差脉冲---> 33
度数--->92 误差脉冲---> -28
度数--->93 误差脉冲---> -33
度数--->94 误差脉冲---> 18
度数--->95 误差脉冲---> 30
度数--->96 误差脉冲---> 0
度数--->97 误差脉冲---> 22
度数--->98 误差脉冲---> -2
度数--->99 误差脉冲---> 24
度数--->100 误差脉冲---> 0
度数--->101 误差脉冲---> 24
度数--->102 误差脉冲---> -6
度数--->103 误差脉冲---> 10
度数--->104 误差脉冲---> -32
度数--->105 误差脉冲---> -30
度数--->106 误差脉冲---> 16
度数--->107 误差脉冲---> -1
度数--->108 误差脉冲---> 24
度数--->109 误差脉冲---> -18
度数--->110 误差脉冲---> -20
度数--->111 误差脉冲---> 18
度数--->112 误差脉冲---> -16
度数--->113 误差脉冲---> -12
度数--->114 误差脉冲---> 30
度数--->115 误差脉冲---> -5
度数--->116 误差脉冲---> -4
度数--->117 误差脉冲---> 33
度数--->118 误差脉冲---> -12
度数--->119 误差脉冲---> -23
度数--->120 误差脉冲---> 0
度数--->121 误差脉冲---> 57
度数--->122 误差脉冲---> 26
度数--->123 误差脉冲---> 27
度数--->124 误差脉冲---> 60

楼主:
度数--->125 误差脉冲---> 0
度数--->126 误差脉冲---> -30
度数--->127 误差脉冲---> -30
度数--->128 误差脉冲---> 0
度数--->129 误差脉冲---> 60
度数--->130 误差脉冲---> 20
度数--->131 误差脉冲---> 8
度数--->132 误差脉冲---> 24
度数--->133 误差脉冲---> -65
度数--->134 误差脉冲---> 6
度数--->135 误差脉冲---> -30
度数--->136 误差脉冲---> -40
度数--->137 误差脉冲---> -24
度数--->138 误差脉冲---> 18
度数--->139 误差脉冲---> -53
度数--->140 误差脉冲---> 40
度数--->141 误差脉冲---> 18
度数--->142 误差脉冲---> 20
度数--->143 误差脉冲---> 46
度数--->144 误差脉冲---> -48
度数--->145 误差脉冲---> 25
度数--->146 误差脉冲---> -24
度数--->147 误差脉冲---> -51
度数--->148 误差脉冲---> -56
度数--->149 误差脉冲---> -39
度数--->150 误差脉冲---> 0
度数--->151 误差脉冲---> 61
度数--->152 误差脉冲---> -8
度数--->153 误差脉冲---> -57
度数--->154 误差脉冲---> 68
度数--->155 误差脉冲---> 60
度数--->156 误差脉冲---> 72
度数--->157 误差脉冲---> -53
度数--->158 误差脉冲---> -2
度数--->159 误差脉冲---> 69
度数--->160 误差脉冲---> 0
度数--->161 误差脉冲---> -51
度数--->162 误差脉冲---> 78
度数--->163 误差脉冲---> 64
度数--->164 误差脉冲---> 68
度数--->165 误差脉冲---> -75
度数--->166 误差脉冲---> -36
度数--->167 误差脉冲---> 21
度数--->168 误差脉冲---> -72
度数--->169 误差脉冲---> 20
度数--->170 误差脉冲---> -40
度数--->171 误差脉冲---> -84
度数--->172 误差脉冲---> 60
度数--->173 误差脉冲---> 49
度数--->174 误差脉冲---> 54
度数--->175 误差脉冲---> 75
度数--->176 误差脉冲---> -64
度数--->177 误差脉冲---> -12
度数--->178 误差脉冲---> 56
度数--->179 误差脉冲---> -39
度数--->180 误差脉冲---> 60
度数--->181 误差脉冲---> -6
度数--->182 误差脉冲---> -58
度数--->183 误差脉冲---> 87
度数--->184 误差脉冲---> 64
度数--->185 误差脉冲---> 55
度数--->186 误差脉冲---> 60
度数--->187 误差脉冲---> 79
度数--->188 误差脉冲---> -76
度数--->189 误差脉冲---> -30
度数--->190 误差脉冲---> 30
度数--->191 误差脉冲---> -87
度数--->192 误差脉冲---> 0
度数--->193 误差脉冲---> -92
度数--->194 误差脉冲---> 22
度数--->195 误差脉冲---> -45
度数--->196 误差脉冲---> 96
度数--->197 误差脉冲---> 54
度数--->198 误差脉冲---> 24
度数--->199 误差脉冲---> 6
度数--->200 误差脉冲---> 0
度数--->201 误差脉冲---> 6
度数--->202 误差脉冲---> 24
度数--->203 误差脉冲---> 54
度数--->204 误差脉冲---> 96
度数--->205 误差脉冲---> -55
度数--->206 误差脉冲---> 10
度数--->207 误差脉冲---> 87
度数--->208 误差脉冲---> -32
度数--->209 误差脉冲---> 68
度数--->210 误差脉冲---> -30
度数--->211 误差脉冲---> 93
度数--->212 误差脉冲---> 16
度数--->213 误差脉冲---> -51
度数--->214 误差脉冲---> 106
度数--->215 误差脉冲---> 60
度数--->216 误差脉冲---> 24
度数--->217 误差脉冲---> -2
度数--->218 误差脉冲---> -18
度数--->219 误差脉冲---> -24
度数--->220 误差脉冲---> -20
度数--->221 误差脉冲---> -6
度数--->222 误差脉冲---> 18
度数--->223 误差脉冲---> 52
度数--->224 误差脉冲---> 96
度数--->225 误差脉冲---> -75
度数--->226 误差脉冲---> -12
度数--->227 误差脉冲---> 61
度数--->228 误差脉冲---> -84
度数--->229 误差脉冲---> 8
度数--->230 误差脉冲---> 110
度数--->231 误差脉冲---> -9
度数--->232 误差脉冲---> 112
度数--->233 误差脉冲---> 10
度数--->234 误差脉冲---> -84
度数--->235 误差脉冲---> 65
度数--->236 误差脉冲---> -12
度数--->237 误差脉冲---> -81
度数--->238 误差脉冲---> 96
度数--->239 误差脉冲---> 44
度数--->240 误差脉冲---> 0
度数--->241 误差脉冲---> -36
度数--->242 误差脉冲---> -64
度数--->243 误差脉冲---> -84
度数--->244 误差脉冲---> -96
度数--->245 误差脉冲---> -100
度数--->246 误差脉冲---> -96
度数--->247 误差脉冲---> -84
度数--->248 误差脉冲---> -64
度数--->249 误差脉冲---> -36
度数--->250 误差脉冲---> 0
度数--->251 误差脉冲---> 44
度数--->252 误差脉冲---> 96
度数--->253 误差脉冲---> -97
度数--->254 误差脉冲---> -30
度数--->255 误差脉冲---> 45
度数--->256 误差脉冲---> -128
度数--->257 误差脉冲---> -38
度数--->258 误差脉冲---> 60
度数--->259 误差脉冲---> -93
度数--->260 误差脉冲---> 20
度数--->261 误差脉冲---> -120
度数--->262 误差脉冲---> 8
度数--->263 误差脉冲---> -119
度数--->264 误差脉冲---> 24
度数--->265 误差脉冲---> -90
度数--->266 误差脉冲---> 68
度数--->267 误差脉冲---> -33
度数--->268 误差脉冲---> -128
度数--->269 误差脉冲---> 52
度数--->270 误差脉冲---> -30
度数--->271 误差脉冲---> -106
度数--->272 误差脉冲---> 96
度数--->273 误差脉冲---> 33
度数--->274 误差脉冲---> -24
度数--->275 误差脉冲---> -75
度数--->276 误差脉冲---> -120
度数--->277 误差脉冲---> 118
度数--->278 误差脉冲---> 86
度数--->279 误差脉冲---> 60
度数--->280 误差脉冲---> 40
度数--->281 误差脉冲---> 26
度数--->282 误差脉冲---> 18
度数--->283 误差脉冲---> 16
度数--->284 误差脉冲---> 20
度数--->285 误差脉冲---> 30
度数--->286 误差脉冲---> 46
度数--->287 误差脉冲---> 68
度数--->288 误差脉冲---> 96
度数--->289 误差脉冲---> 130
度数--->290 误差脉冲---> -120
度数--->291 误差脉冲---> -75
度数--->292 误差脉冲---> -24
度数--->293 误差脉冲---> 33
度数--->294 误差脉冲---> 96
度数--->295 误差脉冲---> -130
度数--->296 误差脉冲---> -56
度数--->297 误差脉冲---> 24
度数--->298 误差脉冲---> 110
度数--->299 误差脉冲---> -97
度数--->300 误差脉冲---> 0
度数--->301 误差脉冲---> 103
度数--->302 误差脉冲---> -90
度数--->303 误差脉冲---> 24
度数--->304 误差脉冲---> 144
度数--->305 误差脉冲---> -35
度数--->306 误差脉冲---> 96
度数--->307 误差脉冲---> -74
度数--->308 误差脉冲---> 68
度数--->309 误差脉冲---> -93
度数--->310 误差脉冲---> 60
度数--->311 误差脉冲---> -92
度数--->312 误差脉冲---> 72
度数--->313 误差脉冲---> -71
度数--->314 误差脉冲---> 104
度数--->315 误差脉冲---> -30
度数--->316 误差脉冲---> 156
度数--->317 误差脉冲---> 31
度数--->318 误差脉冲---> -90
度数--->319 误差脉冲---> 112
度数--->320 误差脉冲---> 0
度数--->321 误差脉冲---> -108
度数--->322 误差脉冲---> 110
度数--->323 误差脉冲---> 11
度数--->324 误差脉冲---> -84
度数--->325 误差脉冲---> 150
度数--->326 误差脉冲---> 64
度数--->327 误差脉冲---> -18
度数--->328 误差脉冲---> -96
度数--->329 误差脉冲---> 159
度数--->330 误差脉冲---> 90
度数--->331 误差脉冲---> 25
度数--->332 误差脉冲---> -36
度数--->333 误差脉冲---> -93
度数--->334 误差脉冲---> -146
度数--->335 误差脉冲---> 140
度数--->336 误差脉冲---> 96
度数--->337 误差脉冲---> 56
度数--->338 误差脉冲---> 20
度数--->339 误差脉冲---> -12
度数--->340 误差脉冲---> -40
度数--->341 误差脉冲---> -64
度数--->342 误差脉冲---> -84
度数--->343 误差脉冲---> -100
度数--->344 误差脉冲---> -112
度数--->345 误差脉冲---> -120
度数--->346 误差脉冲---> -124
度数--->347 误差脉冲---> -124
度数--->348 误差脉冲---> -120
度数--->349 误差脉冲---> -112
度数--->350 误差脉冲---> -100
度数--->351 误差脉冲---> -84
度数--->352 误差脉冲---> -64
度数--->353 误差脉冲---> -40
度数--->354 误差脉冲---> -12
度数--->355 误差脉冲---> 20
度数--->356 误差脉冲---> 56
度数--->357 误差脉冲---> 96
度数--->358 误差脉冲---> 140
度数--->359 误差脉冲---> -171
度数--->360 误差脉冲---> -120

最大误差 171

误差171个脉冲 换算回来 是差了多少度?

楼主:
360 * 171/240000 =0.2565 度

等于最大计算误差会差了0.2565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数据误差还是挺大的
360/24000=0.0015度
0.0015*171=0.2565度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设备。没法回答你。
请楼下继续。

楼主:
应该是360 / 240000 = 0.0015度 您少打了一个0, 不过这个微小的误差可以忽略掉。而且因为转完一圈了可以归零。
但误差还是在均分上。
我现在想的是分度头可以手动操作。
比如 输入一个 15, 他就会吧360度均分为15份, 按一下按钮 他就走1/15度。 这样才得来了上面的误差表。

网友:
这个用最近似法,找最近的物理分割精度点,算法是每个点都找最近的物理点,生成数组后,按数组顺序分割。

楼主:
是这样。。 即使是查表,肯定也得先吧表算出来。。 可这么看起来怎样才能算出那个表呢? 现在我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修正最后一个孔的数值。 就是说分度开始按下第一个按钮以后。锁定数值不能在修改分度数了。。 直到最后一个分度数的时候 比如 6/7 的时候。计算360度的total脉冲数和目前脉冲数的差值。 直接走这个差值。这样造成只有最后一个孔有误差。
但这个办法太弱了。。。误差都累计到最后一个上面了。

喔 貌似这样也行

先吧 360度换算为 240000 个脉冲。

然后 240000 /7 = 3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

直接取整

每度 34285 个脉冲

240000 - 34285 * 7 = 5 富裕 五个脉冲

在吧这5个脉冲加到之前生成的表内。

34285 (+1)
34285 (+1)
34285 (+1)
34285 (+1)
34285 (+1)

这应该就是数学精度的物理极限了吧 当然我我指的就是手头个设备。。

楼主:
哦 刚才看了一下 sas123123说的那个算完了算出来是绝对值。还要转换为增量值。在转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在有数学误差呢?
晚上没事琢磨琢磨。。。

网友:
我也做了类似的活,用的方法是....呵呵...起个名字吧...误差插值,或者误差分散法...

我用一个步进电机,要把一个圆(360°)等分成2~16个等份,我采用的方法是,把余数(误差)再(近似)均分给不其中的一些角度的.因为我的电机是1.8度步进角,采用了1/2细分.也就是一步的误差是0.9度...但是这些误差不是完全积累在一个角度上面,而且比较均匀的分在几个角度上面....

呵呵..表达能力有限,...看看下面的表格就明白了...如果是4000步一圈的话,那样只要自己细细的去做一下这样的表格,结果出来的误差应该可以控制在最小....

网友:
大家过年好!!!

等分360度肯定有不能均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公差的来解决。在制图软件里好像有设置公差的选项,我想软件就是用来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
计算机自动生成吗??干嘛要人算,人算也可以,多取几个小数点,直到满足你的公差要求

网友:
太精密的算的出来也做不出来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楼主:
哦 不是 我的初衷肯定是算法这边就要尽量避免误差 这样机械部分才可以减小误差 这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这个累加误差肯定存在,要在实际中每隔一定角度修正一次.
以前我在的公司做过一个分度盘,因为是日本产品设计图,是不能用360整除的,其实如果工业制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可以的,但是当时生产相当困难.所以采用角度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需求.
我觉得越是不能整除的东西,想做的精度越高,就应该提高分度等级,也就是将分度齿轮传动的齿数增加,传动级别增加,传动比增加,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等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