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悬停练习的心得,升降舵最重要

楼主(2010-02-10):
在练习四面悬停的时候,用亚拓250在家里练习过一段时间,飞机摔过2次,是在练习侧悬停的时候,飞机有点往后跑,出现了大于45度的姿态,人一下子晕了,不知到如何处理,飞机就落下来了。当时没有多想,就是多练侧悬和对头,就好了。

最近在联系倒飞四面悬停的时候,有点顿悟,就是多练习升降对加快形成条件反射,形成各种姿态下的自信澳做,有很大的帮助。

不是说副翼就不重要,而是感觉升降会带来更大的姿态变化,如果能控制住升降,就不会害怕。

我现在的练习方法,是在不同的悬停角度,快速的调整升降,让飞机前进后退,副翼和尾舵是微调。

网友:
能不能说说您飞机的配置?

网友A:
谁说的,基本航线练习中有前进后退航线和左右侧飞航线。
每个方向都是可以看“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练习四面悬停的时候,用亚拓250在家里练习过一段时间,飞机摔过2次,是在练习侧悬停的时候,飞机有点往后跑,出现了大于45度的姿态,人一下子晕了,不知到如何处理,飞机就落下来了。当时没有多想,就是多练侧悬和 ...
有道理,我也才悟出来,对头三个面时,要敢于打升降,不能慌,我摔了二次才基本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基本航线练习中有前进后退航线和左右侧飞航线。
每个方向都是可以看“前进”

这可能和我的练习方法有关系:对尾-两侧悬停-对头

对尾时,练习最少的是尾巴,副翼练习最多,因为对尾时前后不明显,左右最明显。

侧悬停我练得还是副翼,因为这个时候副翼对应的是前进,距离很难确ren,所以狂练副翼。但副翼对姿态的影响不大,最大的是升降(如果锁尾正常的话),后退一点就过90度了,很难受,所以也不敢打升降,这样就有了心里负担,一旦过了90度,人就傻了。

所以有老鸟建议,先不练习对头,在侧悬停的时候,练习前进-掉头-前进,掉头时已经超过90度了,越走越远,就进对头了,而这个时候练习最多的是升降。

最近再练习倒飞悬停的时候发现,副翼和正飞一样,尾巴是反的可是很容易适应,最难适应的是升降,所以狂练升降,包括让飞机跑直线。这样能比较快速进入条件反射阶段,倒飞就初步入门了,底下是如何更细腻,我计划用定轴旋转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250是标配。

现在飞500,用Futaba 10C,401+9254,3颗亚拓的DS510,应该是标准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