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比较好的450旋翼头,麻烦进来下~~~~

楼主(2010-02-11):
老鸟你们知道什么牌子的450旋翼头比较好, 精度,耐用度,耐炸度。都比较好的~  谢谢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维英的好,炸不坏,特别是大浆夹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呢:loveliness:

网友A:
稳定精度高的头,一般都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精度高的头,一般都不耐炸

网友:
山寨的都差不多。。。想好点只能大厂。

楼主:
beam e4 的旋翼头跟V2通用吧?

网友:
与其买一个精度好,耐用的头,还不如多买几个一般的,随用随换。 飞机总要炸的,多炸几次,再好的精度也炸没了。

网友B:
wing的耐炸,精度高
亚托的精度高,耐炸度中上
飞越前期产品材料软精度不好,现在的PRO精度和耐炸度和亚托相差无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g的耐炸,精度高
亚托的精度高,耐炸度中上
飞越前期产品材料软精度不好,现在的PRO精度和耐炸度和亚托相差无几。

飞过飞跃的PRO和sport吗?那个铝材软到不行

网友:
亚托原厂450,TG450,wing450,和飞跃pro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过飞跃的PRO和sport吗?那个铝材软到不行

飞越PRO 我在飞,目前几次小炸,除了尾管,其他金属件还没弯过,没那么软吧,SPORT就不知道了,飞越就是机身螺丝不行,需要全部更换,拧两下就圆了

网友:
PRO 的旋翼头很好,精度好,稳定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樂,虎年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