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为何要在锁尾模式设定中立点?

楼主(2010-02-11):
刚刚开始用gy401,潜水很久了,还有几个地方搞不懂。

望各位魔界老大赐教。

我理解非锁尾模式调节中立点。就是调节连杆位置,使舵机中立的时候,能保持悬停。

但是,有几个关于锁尾模式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昨天的帖,问题有点复杂了。可能导致来回答的哥们没有太理解我的意思。
现在把问题简化一下,希望各位老大帮忙啊!不搞清楚,把飞机飞到天上不放心啊

为什么要在锁尾模式保存中立点,并来回切换开关,让陀螺仪记住中立位置呢?
据我所知,陀螺仪在锁尾模式,舵机是不回中的。保存中点位置,对于在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帮助陀螺仪减少运算量?

谢谢大家

网友A:
议题错了。
应该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拉杆,使舵机中立的时候能保持悬停。

网友:
1:不对。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中立点,连杆。然后锁尾,为了两边行程一样和不卡。

2:锁尾是比如你尾舵打往右,飞机逆时针转动一个角度,你尾舵回中,飞机还在那个角度。飞机不会来。就是锁尾模式,说明书写的很详细,还说明了风向标效应,AVCS陀螺仪的原理。上电是记录1里面的中立点。

3:明白1和2自然就能够明白3了。

网友B:
楼主一开始就搞错了,是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中立点,后,在切换到锁尾模式下使用。 来回切换开关 是为了保存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开始就搞错了,是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中立点,后,在切换到锁尾模式下使用。 来回切换开关 是为了保存设定值。

我知道是在非锁尾的时候调整好中立点。。
锁尾模式下,保存什么设定值呢?连杆的调节量需要保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议题错了。
应该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拉杆,使舵机中立的时候能保持悬停。

我在原帖里面就说了一样的话啊,大哥,你没有看到?
“我理解非锁尾模式调节中立点。就是调节连杆位置,使舵机中立的时候,能保持悬停。”
和你说的不是一样的意思么?

网友C:
楼主这几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深奥的,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试方法,
而是401这个产品的功能问题,需要回答的人对401有深入了解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C: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所谓的中立点信号,是陀螺仪内部产生的,还是从发射机获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几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深奥的,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试方法,
而是401这个产品的功能问题,需要回答的人对401有深入了解

嗯,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所谓的中立点信号,是陀螺仪内部产生的,还是从发射机获取的呢

我所听到过的中立点,都是针对舵机而言的。而且401是和舵机连接的,这个舵机也是有中立点的。
如果是指舵机中立点,那么,这个中立点是固定的。所以也不需要去记录。

但是401又确实要记录中立位置, 所以就搞不懂401到底在做什么!

网友:
我也搞不懂,只有401需要记录吗,这样记录有什么意义吗,好像不管上电前怎么样上电后舵机在锁尾和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位置都是一样的,这样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中立点不就行了不都一样吗,另外好像401是傻瓜式的只要在行程的中点就能自己找到中立点吧,那还要保存有啥用,另外的KDS800,HB730其他这些陀螺仪也需要开关3次来记录吗

网友:
锁尾模式的中立点和非锁尾模式的中立点是有一点偏差的,请仔细观察.至于原理,俺是乡下来的,不懂奥

网友:
我用的是kds800  ,也是需要这样来回切换锁尾模式和保存中立点,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想通。 那位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LZ原帖的标题就错了,帖子内容还有那么点意思。
我的理解: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中立点,就是调节连杆位置,使悬停状态下、舵机中立位置时,机头方向能保持基本稳定。410说明书要求“完成非锁尾模式的中立点调试后,直升机保持静止状态,来回切换开关,让陀螺仪记住中立位置”,因此GY401陀螺仪记忆的中立点是接收机方向通道对应尾舵杆中立位置的输出信脉冲宽度。但这个操作的意义何在,确实不明。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悬停状态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的中立位置与锁尾状态的中立位置存在微小差异。因此主观猜测:这个操作的目的可能是:在直升机保持静止、陀螺仪分别处于锁尾和非锁尾两种状态下,让陀螺仪处理芯片分辨并记忆陀螺传感器输出信号和接收机方向通道输出信号间的差异,以此提高稳定效果。也许这就是401性能优于其它陀螺仪的奥妙之一。
实际经验证明,不做这个“记忆”的操作也能稳定飞行。

网友:
401没有所谓的“保存中立点”功能,但是确实有“记忆中立点”。正确的方法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至悬停不漂即完成。具体需不需要切换开关取决于你调节的方式。

调节方法有多种,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是调节尾舵机架的位置(拉杆能够调节的幅度很小而且必须是整数圈,不精确)。这种方法纯机械调节,根本不需要切换什么开关。

Futaba说明书上的方法是用控的Subtrim。这种方法调好以后,未断电之前第一次飞的话需要快速切换感度开关三次。这样做其实和断电的作用是一样的。401刚刚上电,或者感度开关在一秒钟内正负切换三次,或者一秒钟内尾舵通道来回大幅度摆动三次,会引起陀螺仪重新初始化。初始化的过程会记忆尾舵通道的输入作为“0”点,即中立点。所以如果你断一次电以后再飞,也不需要切开关。

网友:
401装上  用不久得了   想那么多干嘛??? 飞3D 尾巴锁的住就好 ~~

网友:
401在开机时不论在锁头或不锁头模式下,找的中立点也一样的,但在锁头模式下调拉杆长度,机体被移动了,中立点就不准了,所以先在锁头模式开机,找中立点後切换至非锁头模式 才调节拉杆 是对的
如在非锁头模式开机,401不能正常初始(中立点也能找准) 是会工作异常(这斤没人试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