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器改造問題

楼主(2010-02-11):
爬文後知道要用5W 20Ω的水泥電阻加強冒烟, 買不到20Ω的買了22Ω
把電阻外的水泥打碎後, 把內裡的鉄絲拉出接駁在冒煙器的發熱絲再纏在原裝的麻繩上~
但裝上後冒的烟還是一樣的少(我用的是原裝7.4v 2000mah 電池)

之後再重做多次, 更把發熱絲燒掉

是方法做錯了嗎?
有大大可以詳細指教一下嗎?

网友:
注意发烟室内不要塞得太满!!去掉些棉球,留出空间,烟就大啦!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不能塞的太紧,要留出空隙!~

楼主:
那我再試試看吧.....謝謝各位的意見~~~

另外, 發熱絲應該是接連的, 但砲在燒掉一邊斷開了.....是否需要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再試試看吧.....謝謝各位的意見~~~

另外, 發熱絲應該是接連的, 但砲在燒掉一邊斷開了.....是否需要更換?
应8-10欧左右.你电池小了点.

网友:
哎 我的坦克从来不冒烟  我都烦了 ,不过 也挺环保的,我忍了

网友:
不太喜欢冒烟,费电不说还不环保,哈哈,我买来车一般都拆掉了

网友(2010-04-01):
不是吧都拆了 我的刚买回来就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