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怎么突然飞不高了?

楼主(2010-02-11):
之前我的004电机拆过,发现装上以后飞不高,后来我又买了个新电机装上,现在电池充满电全开油门也飞不了一米高,飞行时间倒是很长,不象没电的样子,我有两块电池,其中一块没飞几次,以前一直都好好的。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网友A:
4合1问题具体看黑人大哥的帖子 有解决办法

楼主:
靠,问题这么严重啊,你有帖子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合1问题具体看黑人大哥的帖子 有解决办法

网友:
电机轴点点润滑油试试

我可经历过,立刻生龙活虎

网友:
拆开电机 看看是不是碳刷磨损

网友:
看下齿轮间隙会不会太小,重新组装的时候这个也很容易忽略,最简单就是用手转旋翼会不会卡紧就是了

楼主:
经过试验,我觉得是电池不太好,刚开始也能飞高,很快就不行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
电机烫吗,可能桨距需要调一下。
我以前的情况是桨距太小了,飞不起来,电机很烫,后来桨距加大些就可以了。不过要耐心调整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是ESKY 002435,想换大桨试一下,
如果你有备用的大桨换上去试一下,告诉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