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华科尔4#3b的副翼换成cb100的平衡锤

楼主(2010-02-11):
请教个问题:华科尔4#3b的副翼换成cb100的平衡锤可否行的通?稳定性会否有改善,谢谢。

网友A:
如果换成CB100的悬翼头 稳定性会很好,性能会很差……

网友:
会刷锅 前后和侧移通道没用

网友B:
其实4--3飞久了就很稳了。

网友C:
4#3调稳定些 室内很好飞,就是配件贵啊

网友:
因为cb100手上没有,4#3b手上有几个,想用来做实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