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斜盘舵机打舵没反应,再次开机发现接收灯不亮

楼主(2010-02-11):
dsx7的控,721接收。
今早飞了半个起落后发现JJ飞不起来了,查看发现其中一个斜盘
舵机
打舵没反应,但是用手动摇臂有阻尼,里面是通电的。拿回家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再次连接
电池
发现接收灯都不亮了,电调发出连续长滴的声音,说明没有输入遥控信号。舵机的连线应该没有插反过。在此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dsx7重新对频试试看

网友B:
用排除发吧~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C:
说明接收机没送出信号到电调~~~~~~~~~

网友D:
舵机坏了,换掉那个舵机就可以了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