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郁闷的故障导致郁闷的失控炸机...大家以后要多注意下.

楼主(2010-02-11):
这个问题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
先报设备:
     控:DSX7.
     机身:KING450V2.改冰人一休尾波
     舵机:银燕ES08MD*3
     尾锁:HG830套装版
     电机:XXD2218

      前晚.在房里玩悬停时.就在前3分种都好好..突然..JJ往一边跑去.1秒钟后撞墙。损失大桨一对。大桨夹轴承。横轴主轴。尾管。捡起来一看。。接收狂闪。。。心头一震。。难到接收坏了。。。。不可能吧。。然后又重新对频。。。。。结果还是对不上。。怎么办。。向老鸟(爱笑)求救。得出结论是。电调bec电压不对跟舵机短路造成接收罢工。这下总算是放心了。。不是接收的问题。 经检查发现。斜盘上有个舵机死掉了。。然后把那死掉的舵机拔掉后。接收恢复正常工作。。。最后把那舵机拆开看看。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让他短路的。经检查发现。原来舵机会的电机电刷磨损造成的。。。杯具呀。。。才用半年多点的舵机。。怎么这么快就磨损了。。。郁闷。。。
      不知各位有没有人知道银燕ES08MD舵机里的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下。俺想把还剩下的2个舵机的电机换掉。说实话。本人对这个舵机还蛮满意的。。炸了N次。也没炸坏过。到现在一点点虚位都没。

      在此。提醒用国产舵机的朋友。这个问题要多注意下。。免得伤财伤人伤心。。。!!!

下图里就是磨损的电刷。。

网友:
吓死我了~ 看你那控~ 我以为DSX7出事了...

网友:
你那舵机也太差点意思了吧

网友:
有没有无刷电机的舵机呢

网友:
有啊, FUTABA BLS 251就是

网友:
顶LS,这个要七百多哦

楼主:
建议大家国产舵机半年换一次.进口的一年换一次吧.安逸..

网友:
F记BLS开头的舵机都是无刷的。可以去看看官网
http://www.futaba-rc.com/servos/brushlessservos.html

网友:
似乎不是电刷短路啊 按常理虽然磨成这样但是两颗电刷不能碰到一起 也不能两颗电刷同时接触到转子同头上的同一个转子导片啊 是不是舵机电路有问题 LZ应该把这电机单独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