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的尾机好脆弱啊 3天就坏了2个 ·· 大家有什么保护的方法分享一下

楼主(2010-02-11):
我想把尾机和尾桨之间改成齿轮传动可是找不到合适的 哎 大家的尾机 怎么样啊  我的2个都是撞墙后机轴松动了 哎

网友:
YT700最脆弱

悬停掉下来就炸坏好多的。有
碳纤维桨 碳纤维脚架 碳纤维尾管 碳纤维轴 碳纤维尾桨 碳纤维尾传动 碳纤维舵机 碳纤维连杆 碳纤维十字盘 碳纤维机壳 碳纤维陀螺 还是碳纤维发动机也不动了

网友:
原来是撞坏的,我还以为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损坏。我玩了二十多天,暂时还没有摔坏过。
你应该学会掌握合适的油门量和舵量,有了信心和实力后才暴力飞行,不然还是会把260A搞坏。

楼主:
你们有没有把尾机拆开过啊 哎 我今天费了好大劲 又是撬又是砸的 还是没搞看 我看其实就是每次碰撞以后把尾机的轴撞的松动了 如果能打开就自己可以修好了·

楼主:
炸机

剩下可用的零件

剩下可用的零件

尾组

尾组

网友:
你的这么会坏???我的尾翼组撞了多少次都不知道了从没撞坏过!

网友:
我的也撞坏了尾电机。现在换了一个上去好了

网友:
其实 一般你们炸机电机不转了不是尾电机坏了 而是尾电机链接的哪根线有一条断掉了 2根线 非常细 焊点又浅 重摔很容易脱焊 你们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自己焊下就好了 不过对焊接的技术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
有架solo260想出掉,要的联系我,qq12448700

网友:
我拔坏了个~~么撞坏~~天冷啊~~

网友:
那我要多配几个

网友:
尾电机确实较脆弱。

网友:
我觉得单桨机对于有共轴机经验的同学比较合适的,虽说260是单桨机里最耐炸的一个,但是也经不起狠打狠撞的

网友:
请问你们说的尾电机轴松动 就是那根轴可以来回的拉出去来回来

网友:
没错 那根轴可以来回的拉出去又啦回来 但只是一点点 太多就看看是不是后盖松脱了

LZ坏的应该只是外部的接线。量一下断路?烧了?
线撞松了就太正常了

楼主:
额 晕啊 我的尾机每次轴撞松了 就变的转速不够了 像没电似的 不过还是可以转 只是转的慢 就基本用不了·

网友:
方法是有 可以动手自己做个保护架..如果闲麻烦 找两个牙签 一个当横着的尾翼一个顺着尾巴加长一块,,,炸机时绝对有效保护尾电机....

网友:
用皮筋绑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