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一个KT机都用多少各规格的碳纤?

楼主(2010-02-11):
RT

网友A:
KT机种类太多,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类型的飞机~~~~~

网友B:
一般来说,要准备1MM或1.5MM的做拉杆,2MM的杆的做机翼的加强,2MM的管或杆可以做起落架.如果飞机总重量在250克上的话,规格应该适当放大.

楼主:
谢谢~我刚下了单,综合了你和卖家的意见
回馈价:5mmX3mm的碳杆/空心碳管/碳纤管/碳纤杆/ 1
2X1的碳杆/碳纤管/碳纤杆/碳管/碳纤棒/碳棒/碳纤片/碳片 2 -
1.0MM的碳杆/碳纤棒/碳纤杆/碳纤管/碳管/碳纤片/碳片 3 -
(特价2.5元)0.5MMX3mm碳纤片/碳杆/碳纤杆 2 -
3MMX2MM碳纤管/碳管/碳纤杆/碳纤棒/碳棒/碳纤维杆 1 -
1.5MM的碳纤杆/碳杆/碳棒/碳纤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