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26cc汽油发动机的高低速油针的调校?

楼主(2010-02-11):
26cc仿小松汽油
发动机
,有高、低速油针各一颗,风门一个:
现状:出厂后未调校过油针,感觉高速还可以,但怠速过高(没动油针,调过
遥控器
的微调,调下遥控微调就会熄火),航行中只有高速,没有中、低速。
求教:
1、低速油针如何调校?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2、高速油针同上?
3、调校是否需要在岸上或水中进行?
4、风门如何配合油针?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呢,一同学习了:loveliness: ,等高人。

网友B:
L针收点试试看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桨,半浸桨低速是容易熄火。

网友D:
根据英哥公布的经验值:小油针开1.3圈,外面的大油针开1.7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半浸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收紧后开的圈数吗?

楼主:
等候高人赐教!

楼主:
高手来指导一下呀?!

网友E:
都有人说了" 根据英哥公布的经验值:小油针开1.3圈,外面的大油针开1.7圈。"
你不信还叫别人怎么说
根据这个再微调

网友F:
是的,英哥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我在小松上试过,很准的。仿小松可能因为制造的问题有一点微小的变化。

网友G:
小松发动机说明书上说H要1又八分之五,正负四分之一,L是一圈,正负四分之一,各调到速度最大时再富油四分之一,保证下水后力矩和速度输出最大。仿小松跟这个差不多,只不过一开始要保证机油跟汽油比例1:20,因为国产的机子精度不够,如果机油不够的话,发热很厉害,很多东西会烧坏,我玩了QJ很多次了,发热很多,加大水冷也不怎么起作用,但换了小松以后,发热没有这么多,速度有很大的提高,国产的东西不太行,反倒给新手很多问题,如果经济充许,可换小松试,我是对国产的东西有些信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