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装(带液晶屏)十一楼更新连线细节图

楼主(2010-02-11):
带液晶屏、连线43.38g

加850MH电池和降压模块后全重98.85g

视频输出连线细节

ZI6、电池和降压模块

网友:
图挂了看不了图!

楼主:
我自己怎么看得到呢?

网友:
那是你电脑缓存里面有图的!

用QQ空间的连接不好的!

郁闷~

楼主:
这下能看到图了

网友:
请教:视频输出能直接焊在插座上吗?

请教:视频输出能直接焊在插座上吗?是哪两条?
好象的直接引出来的两条线没有视频输出,不知是否引错?

楼主:
我用的AV输出口。从外向里数,最外面那条是地线,第二根就是视频线。
不过在焊视频线时,要注意将插座上的铜片挑起来,不与相对应的铜片接触,否则就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这个ZI6都改了什么?

网友:
怎么挑起来,我就是没做这一步,能否说清楚一点。

 怎么挑起来,我就是没做这一步,能否说清楚一点。

楼主:
说不清楚,看图嘛

看一下AV头和HD头的区别

网友(2010-06-05):
我强烈的顶一个....我看中了下面的量重量的东西了..怎么做的?

网友:
把那两个插座锯掉,直接焊线行不行。我想这样改,可以使外型整洁。

网友:
请问,Zi6的视频是实时输出的吗?就是说可以当摄像头用,而且拍摄时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是不是?

网友A:
我改了 但是和我的osd有冲突 因为zi6的屏幕下面有电池电力和模式的现实比如hd 我用决不退棋的osd时 osd的信息会全部都跑到屏幕上面去 挤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 但是和我的osd有冲突 因为zi6的屏幕下面有电池电力和模式的现实比如hd 我用决不退棋的osd时 osd的信息会全部都跑到屏幕上面去 挤到一块

我用的也是 决不退棋,信息显示正常呀,怎么回挤到一块?

网友:
15楼是NTSC/PAL制式不对的问题

网友:
用柯达ZI6作摄像头,其效果与索尼DX201相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