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X0610改成平面磨 磨配白鸽反爪(完工 副白鸽环球对比参数)

楼主(2010-02-1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310
我的老白鸽没反爪 新买的卡盘要送人了 趁还在手里仿制改一个反爪 环球爪子的齿和白鸽的一样 只要磨小点就可以用了 今天把宽度从12磨到了10 明天磨配合工字面

卡爪应该是45#钢 硬度应该是55度左右 选用红色砂轮加水降温 吃刀量1%—2%MM

设备的转速太低 电机1400 到主轴是1520转 不出活 慢慢啃 以后一定要加个高速电机

网友:
先坐下来,认真学习

网友:
不错.只是没看懂怎么磨的

网友A:
这台0610原来就这么好么?除了平口钳之外,是否经过必装了?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手扳床尾巴上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工厂快速装夹,是否可以锯掉?

网友:
卧铣看样子功能很强大啊,可以切可以磨的,顶一头,不过哥们磨东西最好做做防护处理,要不磨料颗粒很细的,进到滑轨间隙里就麻烦了,很伤床子的

网友:
万能工具。好

网友:
沙粒有损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0610原来就这么好么?除了平口钳之外,是否经过必装了?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手扳床尾巴上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工厂快速装夹,是否可以锯掉?

这床是有正规编制的 X Y轴可以装丝杠或手板杆 Z轴有蜗轮和手轮直摇可以选择 床子肯定没有改装 只是根据需要装不同的配件 Y轴我马上要改成丝杠进给 手扳床尾巴指的是那里……
平面磨就是工作台Y轴跑完一趟 X轴进给 然后再跑Y轴 整个平面跑完 Z轴进给 重复上面过程

网友:
磨了也没精度,瞎胡闹。

网友:
一顶一看,是条好汉!

网友:
楼主,发个X0610的测绘图纸啦,造福我们

楼主:
配合面采用角磨机沙轮 角磨机比红色砂轮好用的多 红色油性笔精配了1天 说来也怪 3个卡爪互换槽的话插都插不进去 每个槽里都有编号
环球的反爪设计的比较好 正反爪夹持范围衔接完美 白鸽的正爪最大夹20反爪最小夹27 这意味着20-27无法工作
环球的正爪我没有 资料是查的 图中标注的均实际测量 最大夹持时每个卡爪都咬住2牙

网友:
磨的还真棒,我还一直没完全搞明白卡抓的磨削定位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小卧铣真不赖,能干的活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