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中立点不是水平可以,不用高级控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平

楼主(2010-02-11):
十字盘换角度?

网友A:
大点的舵机没有啥问题,把舵机臂下下来再水平的放进去上好就OK了,8g以下的舵机最好控有中立点调节功能了。

网友B:
调连杆长度,舵臂角度

网友C:
确实如此,小舵机还是高级控吧。最讨厌的是小舵机还没有圆盘舵臂,如果有的话可以自己钻孔。

网友D:
我就将就在用,没有调平。
感觉影响不太大

网友E:
影响应该不太大,不过不水平的话可能在螺距变化的时候飞机会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