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原配DS 420 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刚买的450sport原配的尾
舵机
。装上飞机后推杆声音很顺 但拉杆声音不正常 有异响 很不顺的声音 不过拔掉舵盘空转就听不出来新的啊 诸位有何高见?

网友A:
难道你舵机行程没设置好?

楼主:
8是,
什么都搞好了,
看着Bob同志的视频来的,
就是一面顺一面不顺,
齿轮挂了?

网友B:
尾滑块撞墙了吗,检查尾推顺滑程度,不顺滑的话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

网友C:
行程没搞好。。顶了。。

网友D:
我的也这样,一边过去是顺的,舵机声音很脆,一边过来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声音也有点不爽。。。这个跟行程好象没关系,就在同一个行程里,来去声音就是不一样。。

网友E:
是不是你的连杆在限位环的那里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