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舵” 与 电磁舵的“比例控制”

楼主(2010-02-11):
原来在坛里看到过电磁舵,当时大体上看了下,也没仔细研究过
今天修小孩的遥控小车,结果发现里面有个电磁舵(原以为是电磁铁控制)。这个电磁舵带动轮子,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开关性质。
哈哈,来劲了
好象记得坛子里说电磁舵是开关性质,经研究发现,应该能比例控制

赶紧抓时间写了个比例控制的程序,结果因电磁舵太大太重,加上驱动能力小,电磁舵没什么动静,只是嗯嗯

一不做二不休,按坛子里介绍的样子,做了个验证版电磁舵:
找来 漆包线,随便绕了百来圈做控制线圈,
拆个废耳机里面的磁钢贴到牙签上,牙签一端用胶水贴上个用纸圈的“恢复弹簧”,这样,一个摇臂就做好了

接上控制板和拨动遥控
哈成功了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各实物比例

楼主:
小车里的电磁舵

网友:
遇到有负载的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
个人觉得无回馈的电磁舵没什么大用诶...他转过的角度会随着负载的大小改变。在飞机这种负载随时变化的场合显然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还是0,1模式得好。不过很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和思维!

网友:
用来控制在非常稳定的环境下飞行的飞机 还是很有前途的。毕竟结果简单,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
呵呵,整个电路其实只有一个12C的单片机和一个电容,实际应用的时候那个单片机的电路板及插头会占很大重量,直接焊接会省很多重量!

网友:
试过加负载舵效有多大吗?在天上风大的时候力量不过下不来哦

网友:
什么原理啊? 是用占空比的PWM 方式吗?  不同的力量来对抗弹簧的力量 那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 遥控器动作和舵机动作还能达到一致吗?

楼主:
哈,谢谢大家关注和顶贴

to 6 楼和10楼
    的确,这是一个无反馈的开环控制,会因负载变化而出现偏差(比如飞机速度 和风速的变化等.)
to8楼
    看来8楼是个硬件方面的高手,这个板是我做舵机“慢放”的板子,临时用一下,到时我会把“慢放”的图与程序贴上来,谢谢关注
to 9楼
    哈哈,谢谢老兄关注,荣幸
to 11楼
    这个板子就是负责 把从摇控来的的PWM 转成适合驱动电机戓线圈工作的PWM  ,就是 PWM--->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