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共浆的红色海豚上浆双桨严重,求pojie之法!

楼主(2010-02-11):
双轴共浆的红色海豚上浆双桨严重,求破解之法!我更换了上浆 主轴都无效

网友A:
试调较一下平冲杆的球头连杆长短,要慢慢调

网友B:
用手掰 调攻角

楼主:
平衡杆上的球头扣是调整什么的呢?

网友:
调上将跟平衡杆间的拉杆长度

楼主:
原帖由
于 2010-2-12 14:29 发表
调上将跟平衡杆间的拉杆长度
我知道是调整这个长度,我想知道的是调整后对飞行姿态的影响,谢谢指点。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2159

网友:
先找出哪片桨在上面 然后让平衡杆保持水平 将上面的桨的螺距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有锉刀没,把 浆根(用螺丝固定的地方) 稍微搓点角度出来。 桨也别固定太紧。

网友E:
还是按照以往的调机帖子 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