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你们的Zi6的AV输出是黑白的吗?

楼主(2010-02-11):
今天才开始试验Zi6的AV输出功能,发现输出的图像居然是黑白的!晕晕的问:这能调吗?还是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
另外发现如果不进行录像操作,机器待机3分钟就自动关了,这在FPV上怎么用啊?

网友:
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你看看你的线是不是有问题
最外是视频莲花皮 内一是视频莲花芯[3.5  4分插头]

网友:
待机 我测试测试我的机器。
我改了li 电
850MAH的 手机电池 2G的普通SD卡
录HD 30FPS的视频 正好是30分钟。

网友:
确实,待机3分钟 自动关机

楼主:
我没那个4分插头,直接拿一根3.5mm左右的木棍插到AV口,信号输出是把线直接焊在插座上引出来的,AV、HD口都试过了,都是黑白。输入到电脑用的是USB视频采集卡。

网友:
HD口是 色差输出,需要4分头的。
AV口 4分头和3分头都可以用的

用3分时候 需要拔出2MM样子 才可以出图象

网友:
默认是NTSC吧,你用的是PAL

楼主:
NTSC和PAL我都试过,还是那个鸟样,没法了

网友:
待机三分钟不用怕,只要按了录像就不会自动待机了。。
至少你说的黑白,应该是线接错了。。
你最好是试一下用莲花头接出来直接接电视试试。。

网友:
我用淘宝买的NOKIA的ca-75u AV线可以正常用!色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