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练习机排气管可以加多长?

楼主(2010-02-12):
我的40级练习机用的是三叶52发动机, 已经加了硅胶排气管, 但仍然往平尾喷大量的废油, 脏的很.

在网上见过有朋友加长排气管的照片, 但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能加多长排气管呢?

网友A:
这么长就够了

网友:
改用谐震管(加速管)使排气拉长,再加硅胶尾管往下就可以大大减少喷油在机身,还可提高转速1000转左右,但转速高马力提升后,油耗也是会跟着增加,另外注意排气管根引擎连接处的油封纸,有没破损或是螺丝松动,这也可能造成油腻的原因之一。

网友:
这是个不好量化的问题,总之以工作稳定,马力无明显下降为标准。三叶2冲52发动机尚无合适的商品谐振管能用于固定翼。

网友:
练习机 用谐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就够了

我的排气管长度及安装角度和这位朋友的几乎一模一样,  仍往平尾喷油, 我有心想再加长10CM左右, 但担心影响稳定性, 马力倒是不怕, 富裕的多.
先试试看, 有什么结果再通报.

网友:
不用怕 加了接近1米都照样耍~~

网友:
可以不加,发动机稳定为先,平尾脏可以用抹布攒一点燃油擦去。

网友:
对对!!我加到机尾了!!还能耍!!而且飞机很干净!!!

网友:
我加了一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