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锂电改造并增加充电插孔[不破坏外观]

楼主(2010-02-12):
需要修剪Zi6内部的AAA电池支架。
需要尺寸合适大小的手机电池一块
需要N4007二极管一只
需要 充电插座一只
具体连接方法看图

楼主:
充电可以用 B6等充电器
选直充 0.5A  1S

电池是850MAH 可以录制40分钟左右的视频。

网友:
直接 降压模块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借鉴一下,不错,我也来尝试一下改改!我打算用相机的锂电来改,可以更换!

网友(2010-08-04):
这种方法不错,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破坏原来的电池仓,这样可以适应多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