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玩模拟器问题】懂的进,谢谢!

楼主(2010-02-12):
Vista系统能玩哪个模拟器?我的XTR在XP系统能装,在Vista上不能装,错误提示:The operating system is not adequate for running REFLEX Model Flight Simulator.
有办法安装吗?没有办法的话要安装哪个模拟器能支持Vista系统?
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但是G3 G4 都能玩

楼主:
G4没下 载到…

网友:
兼容设置

网友A:
XTR只需要在能用的XP系统里面把整个文件拷贝过去,直接运行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 REFLEX 飞行模拟器
  vista b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只需要在能用的XP系统里面把整个文件拷贝过去,直接运行就可以

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