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车床的清洁、润滑等问题

楼主(2010-02-12):
请教大大们几个问题:1、车床买了大概2个星期了,一直买不到合适的20#机械油(车床说明书里的要求用油),上网找了一些,都是最少要买一大桶的(1、2百斤重),我就平时玩玩,用不了这么多。大家平时玩机床都用什么机油,哪里有小罐的20#机械油卖?
2、刚买回来的车床,用什么油来清除车床表面的黄色很粘的那种油。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给自己的d210搞过清洁,现在看起来脏死了,很多碎末粘在那种黄色的油表面,用布很难擦掉,不知道怎么搞清洁。
3、看那些工业机床加工的视频,加工的时候一直有个小水管流白色的油出来。那种油是不是叫乳化油,在哪里有卖少量的,我网上看了,都是最低卖50公斤的。还有就是,加工的时候,要一直喷油,这些油流出来后,是回收后继续使用还是一次性的?如果是一次性的话,那岂不是需要很多才行。
谢谢各位大大指点。最好能介绍下你们的经验,先用什么油、什么工具(布或者毛扫?)来清洁机床,然后用什么油来润滑,清洁完后用什么油来防锈,都在哪能买到。搞清洁和加润滑油的时候都有什么注意事项等等。买了很多书、下 载了很多资料、看了论坛很多帖子,但这种第一步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书里却都是一笔带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万分感谢。

网友:
一直买不到合适的20#一直买不到合适的20#机械油
摩托车机械油(摩托维修店)。
乳化油
是回收后继续使用

网友:
小机不用很讲究,如沙发说的,一升装的摩托车机油(如2T或4T的)都很不错了,用压力油壶添加就行.小机用完毕关键是先勤清扫(用油漆用的硬毛刷大小各一把)和抹干净(用废弃的毛巾),铁面用小块布夹着沾少许买回的机油涂抹短期可防锈.油漆面不得用脏布抹,以免夹杂的铁屑刮花漆面.
导轨等外面涂有防锈油或者黄油的,先用平整的塑料软刮片刮掉.再用布沾少量煤油抹干净,多换新布头.
家用平时玩玩不提倡使用乳化液,这东西很臭很持久.

网友:
润滑油用摩托车、汽车的机油就可以,如果找不到,就去缝纫机商店买缝纫机润滑油,2-3块钱一瓶,更高级呢,能用很长时间。
  轨道表面的防锈油,难以清理,大概是床子生产之后库存时间太长,防锈油干燥导致。到油漆商店去买一瓶醇酸稀料(2.5元-3元),该稀料溶解油污能力强大,用餐巾纸或小抹布蘸取少许稀料擦拭油污,立刻光洁。挥发快,操作简单。注意通风。
    再难的油污,用摩托车化油器清洗剂一瓶(这成本就高一点了,5元一瓶,批发3.5元)清洗剂一喷,抹布一抹,连油漆都去掉了,更不用说油污了,对油漆可不能喷。这扯远了,用不上这个厉害的去污剂。实在要用,先把油漆部分遮住,小心操作啊。
    乳化液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肥皂加水,这东西很脏,还难免喷溅,需要的场地大,在家里干活最好别用,家人肯定不高兴。工厂里面很多活都不用切削液,除非有特别要求的工件,原因就是太麻烦,也有成本问题,水泵也要用电,切削液也得买或者自己配置,而车刀的磨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车刀也不是很贵,综合考虑,很多情况下就不用切削液,工厂都不用,我们业余爱好者也许更不需要用了。

楼主:
谢谢,祝各位春节愉快

网友A:
请问如果导轨和丝杆用含二硫化钼的润滑脂行吗?
EP-Grease, MoS2, T600

这是我之前买来抹小铣SX0的..
感觉有些黏稠, 沾到切屑不好清理..
还是用一般机油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导轨和丝杆用含二硫化钼的润滑脂行吗?
EP-Grease, MoS2, T600

这是我之前买来抹小铣SX0的..
感觉有些黏稠, 沾到切屑不好清理..
还是用一般机油较好?

你已经有感受了不是吗?这个留在内脏器官里用才不容易受污染,外部润滑及注油孔处一律建议采用机械润滑油.

网友:
喷点WD40也可不错,渗透性很强,味道比机油好点,而且不容易干。
有人说对金属有腐蚀性,至少我没感觉到,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用摩托车机油

如果有变速箱就加点齿轮油 清洗用煤油:loveliness:

网友:
贴塑之后呢?还要这么麻烦吗?

楼主:
今天去买了煤油和4T(4冲程)摩托车机油回来。用煤油搞清洁非常不错,清的非常干净。
不过,貌似摩托车机油不是很适合用来润滑车床啊。摩托车机油的粘性好像比较大,如果是注进那些注油孔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流通吧?因为我用指甲轻轻按一下车床各部件注油孔的小钢珠,里面有一些原来的机油渗出来,是很透明的油,像水一样的,比较像缝纫机油那种类型的油,比摩托车机油的流动性好多了。现在我不敢把摩托车机油注进这些注油孔里,怕会有影响。前面几位兄弟说的用摩托车机油润滑,指的只是把摩托车机油抹在轨道上,不是注进注油孔吧?

网友:
haha

在五金的哪里会专门卖油的  机床 必须用40号机械油 这个是国家的规定  使用完以后 用刷子把导轨上的铁屑檫去  用干净的抹布再清洁  最后用手将机油均匀的涂抹在导轨和精度接触面上   (清洁导轨上的黄油可以使用煤油  柴油 )但清洁完以后一定要记得上机油

网友:
加吧,没有问题的,润滑油粘一些没有坏处,可以更持久的粘在齿轮上,油膜会更好,而且机床动起来后会产生热量,油的粘度会变稀。至于导轨上就更好了,工业机可吃不起这么好的补品,都是7元一KG的大桶装机油,比摩托车的油差多了,但你看哪个不是用个几十年的。床子没那么娇气,不怕用,就怕超行程撞车。

楼主:
谢谢了,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