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401居然锁尾感度不同??

楼主(2010-02-12):
我有2个gy401基本都是全新的,只是分别在2个地方买的,最近又装了台机,突然发觉后面那颗401的锁尾感度要调到37%,红灯才会灭,另一颗401在58%的时候红灯就会熄灭。我用得控是9x2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相同的状况。具体品质我还不清楚,因为37%的这颗401买回来一年多,基本没用过

网友A:
陀螺仪的感度与它安装的位置、粘贴它的胶片材质有关,两部机的情况都一样吗?

网友B:
这个有可能的,JR9X2里 sub trim选项中的RUDD数值两只机是否一样,还有401的舵量行程是否一致

网友C:
正常现象 控里面的感度数只是个参考值,能锁住尾巴就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个位的回复,除了2台飞机的安装位置不一样外,舵量行程好象也有稍微的调整过,其他都一样的,希望401没什么问题...这几天实在天气太差不能试飞

网友D:
http://luojiawen29.blog.163.com/ ... 866920092913443679/
看这里

网友E:
最简单了你看看 两个 401 同在一个飞机上是啥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