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

楼主(2010-02-12):
铜管加热后变软,是否会影响它的强度。(承受的气压)。
加工硬化没不退火,和运输是否有关。

网友A:
铜管加热变软 不会对强度有多少影响的
油压管在使用中经常用加热的方法使其变软 在弯出想要的形状 都没问题
后面那句话没太看懂

网友B:
紫铜管退火后的强度应该有所降低,但可提高韧性。
紫铜管较硬是生产厂家没退火或退火不完全。与运输没有关系。

网友C:
铜管加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装空调铜管不够长不是都焊接加长嘛!

网友D:
 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E:
看你用到哪方面

网友E:
在九江发电厂一期工程中,组装复水器时,由于铜管壁较厚,材质软硬,机械胀管难以达到密封要求。为此,在现场对铜管进行退火处理。其工艺规范:退火温度450221±1023升温时间1/2小时恒温时间2小时(随着保温温度冷却到20221)退火处理后,消除了铜管内应力·其材质变软,韧性增加。用机械胀管能保证其密封性能,满足了复水器组装的技术要求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上用的什么温标?热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