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电直改装成阿凡达里的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0-02-12):
有没人知道美嘉欣M03是几伏电压驱动尾
电机
的?其他电直又是几伏?想把电直改成阿凡达里的直升机有两个主马达直驱螺旋桨小
舵机
控制主马达前后倾斜

网友A:
3通道?!!!不可能

网友A:
8通还差不多

网友B:
我觉得有可能!
侧飞靠转速控制,也就是原来的左右,前后靠尾电机,陀螺仪稳住副翼
减速组做出来了,也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共轴,轴径一大一小,做减速组时要费点事

楼主:
如果我的M03两个主马达够力飞起来就可以实现了。不过不可能灵活,因为一根轴承左右连马达只能前后倾一定角度。在垂直升空时时左右两个马达产生推力速差决定机身左右侧飞。原来的尾电机改成了舵机控制两个马达前后的倾斜角度使飞机前后飞行。在前后飞行时主马达左右的速差从侧飞变成了左右转弯了。这是三通的改造构象,我的飞机没带回老家没办法试验请有三通的朋友帮助检测下驱动尾电机是几伏电压。

网友B:
什么叫一根轴承?不懂

楼主:
我说的轴承是在飞机重心点用条轴横穿机身在轴的左右两端装上马达。

楼主:
没人知道三通电直尾马达的电压吗?接收机带电给主马达的能改370以上马达吗要加电调吗?怎么加

楼主:
我的接收是三通美嘉欣M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