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枪控的问题~~~~~

楼主(2010-02-12):
我的抢控 不能前进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个垃圾控恒龙的
    多按几下 有的时候又可以一下。又不能前进了  不过转向 和后退都正常   那位高手给 整整 谢谢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换掉!

例如这个:2.4G的也就280元。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呢。。。:loveliness:

网友(2010-03-18):
怎么连自己都说是个垃圾控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