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0度 雪地裸体跪求帮助。。。

楼主(2010-02-12):
我的电调为什么退油门 过3秒 自动断油啊 油门拉到低 推油 还有。。
是不是我的电调 我设置的有问题啊 还是控设置的有问题啊
如果油门推一格 大浆就慢慢的一直转 猛推的话 2-3秒就断油了 油门拉到底 从推 又是那样

网友A:
过节了,说的那么可怜干啥?

网友B:
检查接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油门曲线是否平滑,如果都不是的话,就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我检查了 接线很牢固 油门曲线就是 0% 25% 50% 75% 100% 难道还有其他需要设置什么的吗
电调保护了是什么意思 ?
我不会设置电调 也没设置油门行程 电调是GL 40A

网友C:
检查三相电机与电调接线,是否断了一项?断了一项的现象像是这样,如不是差一项那电调重新设置,如问题还不能解那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D:
检查下是不是焊接处虚焊了~ 很有可能~

网友C:
说个简单的设置方法,将油门推到最大接飞机电源听到嘀一声,过两秒会有短促的两声油门最高确ren声,马上将摇杆拉到最低就会听到两声短促的油门最低确ren声,好! 断开电源,重新上电简单的设置已完成

网友E:
过年过节的,别这么可怜哇
我们会帮助你的
天冷有可能电压过低保护

网友F:
就是电调过载 电机转速过高也在其中...我的一开始也那样 换个小些的桨就可以了...

网友G:
你是男的女的?

网友H:
同问~ 你是男的女的?

网友I:
雪地裸体跪的相片呢?一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J:
不要用香蕉头了,那玩意儿。迟早要焊了它,焊过才知道啊。LZ

网友K:
天冷,电调过热保护的可能性不大。缺相,电机启动困难,勉强转起来也会转速不稳且无力,可能性也不大。电调故障可能性最大。

楼主:
我估计不是电调的问题 今天发现是电池的问题 电调保护了
电池不行了 马上要挂了。。。。。

网友L:
低温下,电池性能下降很严重的。

网友M:
这症状有点像 我上次炸坏的35X , 急推油门无力,降下来 再缓慢推 又有力了,是功率管烧坏了

网友:
不用你跪了,先上个自己的裸体图片先

网友:
上裸照先

网友:
大冬天的,别跪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啊。最好说明具体配置型号,有高人解答。

网友N:
我是来看  雪地裸体跪求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来看  雪地裸体跪求 的!
                让你失望了噢!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