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500飞机只能飞1分09秒

楼主(2010-02-12):
我是用2200 25C 3S的两个锂
电池
串联的,
电机
是AX1700 电调是好盈60A 起飞后动力还可以,但是1分钟后感觉动力明显下降,基本上就不能起飞了。然后测得电压均为3.9V左右。也就是说基本上不能飞了。
检查了飞机,转动顺畅,无卡死等现象。

网友A:
冬瓜就是人品问题呀

网友B:
 一定有问题

网友C:
 来了来了,都来看冬瓜热闹了。

网友D:
开玩笑吧~ 看你配置~ 完全够了。。。。

网友E:
冬瓜啊,你是不是操太猛了

网友F:
6S的电池,是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G:
我的2200 20C 3S的两个锂电池串联悬停,航线7分钟下来都在3.7V以上

网友H:
电调的电池类型是不是设置为了镍氢?低压保护阀值是不是设置为高了?

网友I:
是否电池怀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