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如何能将X1的钻夹头除下来?

楼主(2010-02-12):
X1的手册是这样写的:拆卸刀具时先拿掉主轴保护罩(a)再松开拉杆螺母(b)然后用榔头使用适当的力将锥柄(f)与主轴内孔松开。其后拿掉拉杆就可以将锥柄、钻夹头松开了拉杆螺母,将钓紧螺杆向上提拉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已将拉杆螺母松开,向上提拉拿掉拉杆,钻夹头仍然固定在主轴上。
请问各位大大:用榔头敲击哪个位置可以将锥柄(f)与主轴内孔松开?

网友:
看了你转的说明我是这样翻译的,可能清楚,可能越说越糊涂,不对之处请知道的将君斧正.
拉杆松几牙后敲击拉杆顶头,拉杆的螺纹不能退出太多要连着锥柄,以免罗纹端敲坏,敲打用力要均匀,不能过狠,也不又太温柔,锥柄与主轴套脱离,再全部退出螺纹卸下夹头锥柄.
夹头下掂好救生垫预防失误跳楼,锤子最好准备把紫铜或铝锤,没有的那就直接用钢锤咂,敲正点,不要偏在鸡脑上.

网友:
这个夹得挺结实呀。

楼主:
谢谢云浮老大!

原来已经试过用锤柄由上至下敲击拉杆顶头,不过不敢用太大的力量。担心敲错了位置。看来还是温柔了点,哈哈。

楼主:
再请教问题:图中的部件G与F是通过螺纹结合的吗?

G是什么规格的夹头?

网友:
没有这个,围观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铣夹头的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已经试过用锤柄由上至下敲击拉杆顶头,不过不敢用太大的力量。担心敲错了位置。看来还是温柔了点,哈哈。

敲下来了吗?我的X2当年想取下也是不敢下手,后来专程去西马特请教,得到的答复是使劲敲,实在是太紧了,下不了手。不过在敲的时候最好用根木棍竖起来垫好再敲。

网友:
现在的社 会,太温柔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