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新手买这个JJ怎么样?

楼主(2010-02-1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e77d1c847fdc0d.htm
因为是新手,不会配置,所以想买RTF套机,不知道这个怎么样,高手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只要你会调那个遥控器就没什么了

网友A:
96年注的册现在还是列兵
JJ很一般,配置很一般,控还是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年注的册现在还是列兵
JJ很一般,配置很一般,控还是很一般。。。。。。

是06年吧?!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以后就会觉的是鸡肋

楼主:
那请问各位高手新手买JJ是自己配好还是RTF好,要是自己配的话对于我来说貌似有点难度,要是RTF请各位推荐个450,3Q,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下本地老鸟,大有益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地找不到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