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建议吧 新手加菜鸟啊

楼主(2010-02-12):
本人新手 今天刚飞了一次 炸了 不过不算严重 就坏了一副浆 起飞后感觉
陀螺仪
不怎么正常 打旋 感觉尾浆的行程不够 另外本来9齿的现在成了8齿 不知道有影响吗?

网友A:
原来沙发是这样的

网友B:
9T换成8T动力会下降

网友C:
陀螺仪不正常?打旋? 那是陀螺仪的方向设置反了,好好看看调机指南。 在确然你的飞机调试正常前,不要急于起飞,否则 ,飞了也是白飞,炸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如果陀螺仪方向没有反,应该是尾桨转速不够,换12T或13T齿轮吧。

网友:
赶紧先修,修好了调试,别忙着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方向没有反 感觉是攻角小了 力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修好了 调也调好了 我换了一条平衡杆 昨天和大浆一起打弯了 调了好久才调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齿轮数有什么影响吗? 我是新手 帮我详细解释一下吧

网友F:
LZ竟然用8T的齿,难道你有5千KV的电机

楼主:
第一次传视频 同样是E016 虽然人家都说垃圾 但我那个和这个比起来就是个垃圾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