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12级无刷铁心!!

楼主(2010-02-12):
12级无刷铁心从理光复印机上拆下来的!
直径50MM,高14MM,27片硅钢片组成。看图

无刷铁心直径50

无刷铁心直径50

无刷铁心高14

无刷铁心高14

楼主:
测试!

线圈为星型接法,直接上XXD30电调,启动困难,要快速推油门才能起动,转速不高。
线圈是单线每级绕48圈。
用拆下来的线重新绕线改成双线每级15圈。磁铁没有换。
启动流畅,还有改才能用在飞机上。

网友:
关键是转子上的磁铁

网友:
不换磁铁扭力不够!

楼主:

还要改才能用到飞机上!
换强磁铁  增加扭力
重绕线圈  合适的KV值
转子减重  减少重量
重新做电机主轴,这个主轴用在飞机上不合适!

楼主:

重绕线圈,三角形绕法,三线每级13圈,磁铁没有换!因为手头上没有!

楼主:

转子上正好有三个洞,装上了三支小电直的桨,油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桨的声音差不多和小电直离地的桨的声音相同了!不敢加油门了,怕烧电调!

楼主:

贴个视频,手上的东西不足,要改成用在飞机上的电机DIY的能力不够!

网友:
据说有人把这种铁芯成功改成功率上千瓦的无刷电机。就是没明白,这点小东东散热问题如何处理的。

楼主:
无刷铁芯

这几天在找强磁铁!有空去华强北,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个电机以前论坛有位前辈用来改过做3桨电直直驱

网友:
Φ50mm×14mm定子太重了,你将定子拆去一些,叠厚6mm左右,用0.8的线绕18匝至20匝,转子钻减重孔配铷铁硼强磁,用于1.5米左右的jj应无问题。

楼主:
多谢!

就是刚入魔,好玩!什么装备都没有!如有人想要一个定子可以相送!邮费到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