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小飞机的锂电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0-02-12):
有台三通带陀螺的小电直,
电池
不怎么好,才能飞5分钟左右,想换个别的锂电,应该换个什么样的锂电好一些呢?

楼主:
第一个应该是小皇蜂用的,我有一个原版小皇蜂的电池,没标容量,但标有10C
第二个应该是这些一百元左右小电直上的电池。

网友A:
上淘宝找一下就有,如果要求时间要比原来的长,基本不可能(除非是你原来电池有问题)。因为容量大重量就大,小飞机重点的话飞起来很受影响。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池好像不能换吧

网友:
自己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