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GP750

楼主(2010-02-12):
飞起来 尾巴 忽然抽一下 抽一下的  用的是天9  求设置~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陀螺仪的双面胶加厚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是不是不定时,没有规律的抽动几下?
可以试一下重新设置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定时,没有规律的抽动几下?
可以试一下重新设置一下电调!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这个和电调有关系吗?

网友:
确ren尾舵机的是否顺滑

网友:
我飞几块快报废的电池(只能航线)尾巴就会一抽一抽的,换了好电池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