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结构容易消回差吗?

楼主(2010-02-12):
新购多功能机HQ800,回差大,结构如图,
容易消回差吗?

单螺母结构

单螺母结构

多功能机型号

多功能机型号

楼主:
再拍清楚些

单螺母,就这么大

单螺母,就这么大

丝杆

丝杆

网友:
看样子是消不了了

   LZ 不行的话自己做个配套的螺母加上去吧

网友:
等高人解答,帮你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拍清楚些

你这个结构本身应该不能消回差 图看不太清楚  角度不好
不过要是想改消回差 应该没问题的 一般都能改
上个清楚的角度 图片 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B:
车床大小托板一般都不消回差的,因为基本是单向进刀,但是作为铣用的时候也没有消回差就真不太像话了,有个简单的消回差办法,就是在螺母上方打个眼攻丝,做个和丝杠凹槽形状差不多的铜塞块装进去,后边再用颗螺丝顶住,不过这样的吃不住多劲

楼主:
螺杆是20*3,螺母的长度是20毫米。见图
当初买时也不太懂,光潜水看帖、中毒,没有大胆请教大家,教训啊!
机器净重275公斤,搬家公司6人给抬到6楼。
当山东的商家偷梁换柱,把低价的安徽床子发过来时,我也不想再返回去了,
再6楼搬下去,物流......麻烦啊

既来之,则安之

螺杆间距是3毫米

螺杆间距是3毫米

螺母厚20毫米

螺母厚20毫米

自动进给时,到头了,把离合器别坏了

自动进给时,到头了,把离合器别坏了

坏的离合器部件近图

坏的离合器部件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大小托板一般都不消回差的,因为基本是单向进刀,但是作为铣用的时候也没有消回差就真不太像话了,有个简单的消回差办法,就是在螺母上方打个眼攻丝,做个和丝杠凹槽形状差不多的铜塞块装进去,后边再用颗螺丝顶 ...

这个方法的操作很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本身应该不能消回差 图看不太清楚  角度不好
不过要是想改消回差 应该没问题的 一般都能改
上个清楚的角度 图片 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

继续摄影

螺母远图

螺母远图

螺母近图

螺母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杆是20*3,螺母的长度是20毫米。见图
当初买时也不太懂,光潜水看帖、中毒,没有大胆请教大家,教训啊!
机器净重275公斤,搬家公司6人给抬到6楼。
当山东的商家偷梁换柱,把低价的安徽床子发过来时,我也不想再 ...

新手没有碰过机床的 开始千万不要用自动装置  包括 攻螺纹  很危险
先要全手动 各个手柄都熟悉了 一点一点在 深入
一开始就想什么都试试 会有危险的
你可以问问 开始学车工的 有几个没撞过 床子的  我身边人好像都撞过
还好 我还真没撞过 不是我多厉害 毕竟干了7 8年的钳工 经常接触车床 30来岁才学的车床 有点经验
慢慢来 别急  这东西是有危险的 动手前 先学习学习 在论坛上经常问问
可以翻翻我以前的帖 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摄影

这个做消回差 没问题在 在加工一个螺母 最好是 拿着这个丝杠 找人加工去 配合能做到最好
用两个螺母消回差 以前帖里介绍的很多 详细的 可以去翻翻  有弹簧的 有用螺丝顶的 等等

网友:
折腾兄厉害,干了78年的钳工

网友:
我是新兵,像老兵们敬礼

网友:
放大镜检照相机模拟数码微距,,牛
不是 是老虎了

网友:
楼上的请注意,折腾兄的7和8之间是有个空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折腾,向你敬礼!DX们的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孔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就是用来调节回差的?

楼主:
两个孔是固定孔。
只能说,我买的 床子太烂了,厂家在工厂加装消回差机构是很简单的,
但要是自己改,很麻烦的,除非手头有工具、有材料、有经验。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老婆那关咋过去的,感觉比消回差还难办

楼主:
回14楼的57649837:放大镜检照相机模拟数码微距,,牛
不是 是老虎了
------------------------------------------------------------------------

你的眼睛贼亮,比放大镜还厉害!

最后一张坏的离合器铜部件是用以旧的相机镜头加在数码相机前拍的,
还曾经在此基础上再叠加一个望远镜的镜头,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