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飞机和螺旋浆飞机比哪个效率更高些?

楼主(2010-02-12):
在飞机型号尺寸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涵道飞机和螺旋浆飞机比哪个效率更高些? 比如同样的电池电量,哪个会飞的更久一些?

网友:
当然桨的高

网友:
显然是螺旋桨的...

网友:
同上上及同上!

网友A:
 昨天同学要涵道的资料,我搜索了下,百度词条上说涡扇比桨的高。。。我也郁闷。。。

网友:
模型上螺旋桨的要高出很多,至于真飞机,估计考虑到发动机,风阻等等因素,涡喷淘汰螺旋桨就不为怪了

网友:
如果你玩的是小桨高转速,给你的桨加个函道,要精密一点,效率就还会高。

网友:
不可一概而论。8楼说的比较确切。在电动模型上,涵道系统效率低于螺旋桨,主要是由于螺旋桨可以用低转速大扭矩的电动机推动,实现较大静推力时还能保持较低的工作电流,系统整体损耗小,但这仅限低速的情况下。而涵道机使用的涵道由于受到体积的限制,必须使用高转速电动机带动,造成同样推力下工作电流要大不少,系统整体损耗大。
其实涵道机续航时间短,很大程度跟涵道机大都飞行速度快也有关系,同样的时间内,用更快的速度飞行,需要消耗的能量是要大的多的,真正的螺旋桨飞机,在高空速时使用变螺距功能实现较低的转速进而实现省油延长航程的目的,而低速时又可以获得较大静推力,模型飞机用的是定矩螺旋桨,大都倾向低速大推力设计,其实高速效率并不高,这点可以通过尝试用满油门极限速度飞一趟电动螺旋桨固定翼即可得到证明。
PS:涡桨效率高于活塞式螺旋桨,跟螺旋桨本身倒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涡轮发动机的热效率高于活塞式发动机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同学要涵道的资料,我搜索了下,百度词条上说涡扇比桨的高。。。我也郁闷。。。

不知道从哪里看的资料,但我学习的所有材料都是,涡桨比涡扇发动机效率高。普惠最新款的发动机采用新技术,在涡扇内部加装减速齿轮(仿效涡桨发动机减速齿轮),来提高发动机的效率和经济性。
不准确的地方请纠正。

网友:
和涵道同样直径的螺旋桨效率没有涵道高,问题是,没有这么大的通用涵道。。。。。。。。。。。。。

网友:
我记得商用机里面,桨扇>涡桨>涡扇>涡喷>活塞>热力风扇,军机不考虑成本问题

好像桨扇前几年还比较热,现在因为噪音问题被大直径的涡扇取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从哪里看的资料,但我学习的所有材料都是,涡桨比涡扇发动机效率高。普惠最新款的发动机采用新技术,在涡扇内部加装减速齿轮(仿效涡桨发动机减速齿轮),来提高发动机的效率和经济性。
不准确的地方请纠正 ...

你的资料正确。 由于涡桨发动机比涡扇发动机直径大(浆的关系),所以涡桨发动机比较适合运输机,涡扇发动机只能是战斗机的唯一选择。

网友:
嗯,效率要看使用场合。典型的一个参量是飞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