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ZI6为什么录像回放有“唧即”的尖噪音?

楼主(2010-02-12):
请问我的ZI6为什么录像回放有“唧即”的尖噪音?
有时又很好,没什么杂音,但很多时候都有“唧唧唧”的尖噪音。不知道什么?能修好吗?

楼主:
终于发现为什么?但不知怎么解决?
终于发现噪音的来源,原来噪音在机器本身的电路板里面发出来的,
经过录像回放后噪音就变的很大声了,但不知怎么才能把这个声音消掉。
请都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电流干扰,可以试试找出干扰的部位加以改善或者屏蔽。
例如注意观察电路板上是否有元件松动,或者某个元件焊点引脚过长,如果找不到,或者不方便动手的,可以试试用香烟盒里面的锡纸无锡的那一面包住电路板看看!注意,一定是没有锡的那一面才能包住电路板啊!有锡的那一面可不能包电路板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找找,我还以为是电源接触不好的声音!
先谢谢了,我再试试找找,我还在猜,以为是电源接触不好的声音!

楼主:
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出是哪个元件发出的声音!
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出是哪个元件发出的声音!郁闷!